楼主(2008-09-02):
我正在学习PLC编程,迫切需要一些编程题目来进行练习,哪位朋友有的话,给我发一下,先行谢过了
我的邮箱  chelizhou1206@163.com

网友A:
好哇,我出一题。
有8个旋钮开关接输入点,一个灯接输出点。实现功能:8个旋钮开关任意旋动1个,就使灯的状态变化(由亮变灭、由灭变亮)。要求:指令越少越好,容易扩展(如:又加了10个旋钮开关),最好不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

网友B:
哈哈 你给出标准答案来

楼主:
我编的程序,大家审核一下吧

用西门子PLC编的程序,好的话,大家顶一下啊!!

楼主:
我编的程序,大家审核一下吧
西门子PLC程序

网友A:
一个解法
x i0.0
x i0.1
x i0.2
x i0.3
x i0.4
x i0.5
x i0.6
x i0.7
= q0.0

楼主:
楼上的答案不能达到  任意开关   打开、关闭灯的功能
只能本个开关打开灯,本个开关再关闭灯,
这跟一个旋钮开关控制一个灯的程序大同小异吗?

网友A:
说说你的分析,疑惑?

网友C:
8个旋钮控制1个灯,通一次反转(由亮变灭或由灭变亮)
这是用仿真软件做的因为X0~X7有上面设备的影响,所以用面板上的X20~X27和Y20做了。(按钮按着不放,相当于旋钮接通、按钮释放相当于旋钮关断)
具体思路是这样的:
①、LD=  K4X000   K1  (只要X0~X7中有任何一个旋钮开关接通)
②、OUT  M100         (采用内部继电器M100,分辨输入有无断开)
③、ANP  M100          (输入由通到断或由断到通,就用M100的上沿去驱动输出)
④、ALT  Y000         (有一个开关动作,指示灯就反转---原来亮的灭掉、原来灭的点亮)。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做一下这个实验。这个电路可用在“多路控制”的地方,比前面讲的双联灯控制更灵活,程序中就是“8联灯”,你可以做成“n联灯”也没有问题。
具体此类程序请到帖子里来讨论,帖子里有许多如双联开关、流水灯等小程序: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967588&star=3&skin=

网友A:
旋钮开关旋动一次是由或由。不是自复位按钮那样的。

楼主:
你的程序是不是8个开关输入信号并联,控制一个输出?????

x0.0把灯打开了,   x0.1~x0.7中的任意一个能够把灯给关闭吗?
若灯处于打开状态,是不是可以按动任意开关可以把灯关掉

网友A:
8个旋钮开关(0~7)任意旋动1个一次,就使灯的状态变化。
任意一个旋动1次能够把亮的灯给关闭。
任意一个旋动1次能够把灭的灯给打开。

楼主:
你是正确的,我明白了,谢谢呀
在给个题目吧

网友A:
继电回路的如何? 上题改:4个旋钮开关,任意旋动1个一次,就使灯的状态变化。
任意一个旋动1次能够把亮的灯给关闭。
任意一个旋动1次能够把灭的灯给打开。
要求:旋钮为2位旋钮(不自动复位),触电形式任意(得有的买)。用继电回路实现,最好不用继电器等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
请问出题人,上面的答案是否可以呀?
你的题目中“用继电回路实现,最好不用继电器等元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上图可以。。在出一个实用的。
见上图为CRC16循环校验码硬件计算图。红圆为异或运算。
功能:给定一个字节串(串格式:第一个字节为数据字节个数,1~100。从第二个字节开始为数据字节。),计算CRC16循环校验码。
要求:CPU执行的语句越少越好。

楼主:
忙碌了2天,才编出求一个字节的程序

多字节的还在苦想呀,觉得梯形图不太容易编出来,指令表可以用简接寻址,编写多字节的还要方便呀,
出题人,能够给指导一下吗?

楼主:
程序

屏幕录像里由仿真,只可惜
屏幕录像文件太大了,传不上去,只能传源码文件了

网友E:
这个不复杂吧?

网友A:
没看懂,输入数据、CRC16结果存在那里?
还有就是要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算出CRC16结果。要不太慢了。

楼主:
输入据数据是字节MB8,crc16结果在MW11中,数据的输入,结果的输出都在WINCC中完成
能不能发一些字节数据对应的CRC16校验码,这样我在编程时可以检验程序,

网友A:
上面那个17楼“x^16 + x^12 + x^5 + 1”是CCTTT校验多项式。不是很常用。我也没有校验程序。
改一下。
计算“Modbus RTU”协议的CRC校验。网上有很多校验程序,串口调试工具“commix”就可以检验。
CRC校验多项式为"X^16+X^15+X^2+1";CRC-16多项式代码“A001”(摘自网上)。
CRC初始值为“FFFF”。将17楼图中红圈位置按多项式改动一下就是“Modbus RTU”协议CRC校验的硬件计算图。
现在有一个疑问:多项式代码“A001”转成多项式为”X^16+X^14+X+1“,与CRC校验多项式为"X^16+X^15+X^2+1"不一样。用”X^16+X^14+X+1“可以得到和”commix“一样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完整的程序我编出来了!!!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CRC-16的计算软件,上面的程序我用Wincc测试过了,
无论是单字节还是多字节,结果和计算软件输出的结果一致。
结果是在一个循环周期内计算出来

你问的问题,我去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