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请问各位高手。用三凌FX1S怎样控制步进电机?电机每转一圈能送出一百根针。而要求是每输入一个数字电机就送出几根针(如输入1电机送出一根针)。每转一圈的脉冲量是200。每送一根针是2个脉冲。转3。6度。请问该程序如何编写??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是刚学的。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每转一圈送出100针,每一转的脉冲量是多少呢?

得到每一转的脉冲量,那么不就得到了每送一根针需要多少脉冲了吗?

知道每一根针需要多少脉冲那么不就知道了送多少根针需要多少脉冲了吗?

有以上的思路那么还可以考虑一下是用闭环控制还是开环?

诸多条件均不知晓,看来楼主还需要多看书哦……

楼主:
是啊。谢谢了。能告诉我脉冲是怎么计算吗?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