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1。除中断定时器外,其它定时器在线圈被驱动后开始计时,在计时完了后的最初线圈指令
  被执行时,输出触点动作。这时说的最初线圈指令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呵呵;
还是用例子来说明吧;
LD X0  out T0 K100
当X0输入信号为ON时,T0开始计时,X0不能断开,X0接通10秒后T0输出;
当X0断开时,T0又变成OFF;

楼主:
1。这就要说到一个定时精度的问题,以上例来说TO计时到其触点是在执行END指令时接通,还是在下次运算到LD X0  out T0 K100时接通,在某些电路中,这一点差别就会引起很大的误差。
2。除中断定时器外,其它定时器在线圈被驱动后开始计时,在计时完了后的最初线圈指令
  被执行时,输出触点动作。这时说的最初线圈指令指的是用户程式中第一个线圈指令还指   运行到LD X0  out T0 K100这一步呢?
3。线圈指令是指OUT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