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眼[求助]

楼主(2008-09-02):
有哪位老师傅知道直流控制器里的“四象眼控制”是什么意思?麻烦!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四象眼控制”    这个名字对不对呀?有没有标准名称!还是错了一个字“眼-限”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楼主:
对不起,打错了是“四象限”不好意思,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所谓四象限是指控制四个变量!比如一个电机的正,反,加速,减速!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