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CP243-1与PLC226连接时必须直接连到226的后面吗?可以接到其他模块后吗?

网友A:
CP243-1的位置没有说必须要放在CPU的后面,可以放在其他位置,
在配置模块时,可以选择机架上模块位置或者连接上通信电缆(PPI Cable)读取模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