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D的参数设定

楼主(2008-09-03):
一台FX2N发生故障,用一台新的从新写入程序,不能使用,与参数设置有关系吗,请教!请教!

楼主:
没有人理呀,是不是我的问题不太清楚,是这样的,一台FX2N-16点,输出点损坏,把备份程式拷入新的FX2N-16点,人机界面无法输入数据,是不是SWOPC-FXGP/WIC-C中的<选项>菜单中的参数设置不合适呀,另外请详细介绍一下<选项>中各个选项的意义。请各位帮忙呀?

网友A:
你说的不能使用是指PLC不能运行还是什么?

楼主:
人机界面无法输入参数,没有运行参数,PLC也就不能运行

网友A:
这种编程软件没用过,如果是GX的可以连参数一起读出来然后再输进去。

楼主:
如果PLC是用SWOPC-FXGP/WIC-C编的程式,可否用GX读出来

网友B:
把参数设置等全部读出,再全部写入一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