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首先安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5.0在运行的时候,在点击新建后,会有提示比如
“不能添加类型为CS1H的新plc”。本来是想用仿真器仿真,可是仿真器提供的plc类型,如果在编程软件中“工具”菜单下选择“选项”,进入“plc”选项卡里改变plc类型为仿真器所设置的plc类型,都会有如上所示的提示,结果就是仿真不了。
   在这里请仿真过的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2个软件不匹配
直接装cx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