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怎样用PLC和接近开关检测旋转方向?
我想控制流水线上的4个不同位置的门的开放和关闭,可是旋转编码器没有轴端安装(都被密封了),想用两个接近开关来代替,哪位高手用过或知道.请指点迷津。
我担心的是流水线停止时,感应元件停止在两个开关之间,重新启动就不能判别了。

网友A:
你是要用电机控制门的开和关?

网友A:
如果你只控制门的开和关用2个接近开关足矣,具体到停电使用用PLC的记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