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本人一菜鸟!向各位求助
我用三菱GT-Designer2编写了一个程序,输入F940GOT-LWD-E触摸屏。程序灌进去后,开机发现只能显示第一个画面,无法进入第二个画面(一共10个画面)。此屏里只有屏程序,没有PLC程序也没有与PLC联机。问:为什么不能切到下一个画面,每个画面右下角都用的是画面切换开关!

网友A:
那你把它和PLC连起来再试试

网友B:
f940got不与plc相连也可以切换画面,首先检查你的画面切换开关的设置。一般用按钮就可以实现画面的切换。但我是fx-du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