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我刚入伺服这行,想了解模拟的反馈信号(如-10V~+10V)经过电路变成(0V~2.4V)信号进入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如何去处理这个信号,去控制输出。譬如PLC通过传感器获得高电平,通过程序指令的常开或常闭去控制输出的状态。模拟信号很迷惑,请那位大虾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接受的反馈信号是来自传感器,还是伺服电机?和接受脉冲信号类似啊。按照你的设定关系(比如线性函数)进行调节输出 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如果是编码器检测电机的转速(即频率)和方向当然就是一个脉冲信号,传感器如压力及温度是个模拟信号,我所指的是传感器的信号。是否可以如下理解,模拟信号在程序中通过函数的计算结果输出,而脉冲信号相当于一个开关信号。是否可以举一个模拟信号处理的例子说明一下调节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