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工程调试过程中
变频器带动一个小车前进和后退,用编码器定位,
小车启动和停止时,FM350计数容易自己清零,且仔细观察FM350模块SF灯亮,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信号线都用屏蔽?
各位高人都过来讨论下

楼主:
而且主站CUP亮红灯,

网友A:
SF是软件故障的意思吗?

楼主:
系统故障

网友B:
請您首先對亮SF燈的模組進行診斷,然后將診斷信息發上來進行探討。

网友C:
SF灯,表示程序错误时亮,或者有诊断功能的模块错误时亮。例如,算数运算或定时器出错,外部输入、输出的故障或错误灯

网友D:
可能是低频干扰引起的。
尽管楼主采用了屏蔽线,但普通铜网编织的屏蔽电缆并不能屏蔽低频干扰。
只有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屏蔽层(如钢带、钢丝铠装)电缆,并正确接地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推荐型号规格: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

楼主:
我现在经过不断的实验,已经找到了干扰源,可以确定的是干扰是由抱闸电机部分造成的,我停止使用抱闸电机,小车运行正常,没有故障信息,FM350也没有被清零。有点不可理解,我的抱闸电机才0.37KW,接触器用的是施耐德的。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呢?
干扰究竟是接触器造成的还是抱闸电机造成的,还要进一步的试验,

楼主:
终于解决了,哈哈,将接触器换成西门子的,发现干扰全没了,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E:
为什么换成西门子的接触器就没有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