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电流疑问

楼主(2008-09-04):
大家好:
   在工作中,我测量了电机刹车线圈的阻值为0.5欧姆(正常情况数字万用表测量值),该线圈采用380V交流接一个全桥整流的输入电压,如果买用欧姆定律,那么它的电流要几百安培,而接线采用了1平方的耐高温线,虽然没有实测电流值,但估计电流不会达到几百安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哪个想法出错了。谢谢

网友A:
你的思路不对,把它理解成纯电阻负载了.刹车线圈是一个电感负载,变压器,电机等等都是

楼主:
哦,对的。谢谢提醒

楼主:
请问那又该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