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流与过电压

楼主(2008-09-04):
大家谁能说说过流与过压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出现过流现象,什么时候出现过压现象?负载重或者有阻转情况发生时是出现过流还是过压?

网友A:
负载超过额定功率,这种情况应该是过流现象;过压现象中是一个反馈的信号!!

网友B:
母线电压检测反馈超过设定值报过压.
输出三相电流超过设定阀值报过流.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哈

网友C:
母线电压超过一定的值报过压
输出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倍数报过流
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倍数并且达到一定时间报过载

负载重和堵转时都是报过流,不会报过压

网友D:
过压 是大于额定电压的120%时,为过压,是在高压线路中,6KV。

 过流一般是大于额定电流的1。1倍,为过流。

因为电压等级不一样,具体参考可在网上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