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Y180L-4三相异步电动机,22kw,1470r/min,三角形接法,启动方式为星-三角启动。
在启动阶段(星形)时,无异常,当转换成三角形运行时,机壳带电,停止运行后,用500MΩ摇表检测,对地绝缘电阻为20MΩ,绝缘良好,相间绝缘也符合要求。打开电机检查,未见异常。
问:为什么当电机在启动阶段(星形)时,外壳不带电,当运行(三角形)时而带电?

网友A:
星形时,电机有三个端子短接构成零电位(也就说电机每相绕组电压为220V).而三角形时,电机绕组每相电压变成380V.可能存在问题一、电机启动时(接星形的三根电缆)绝缘有问题。二、电机本身(接星形的三个接线端子)绝缘有问题。

网友B:
外壳带电是怎样测量的(万用表还是电笔)?如果电机没有问题就要检查外电路了??

网友C:
2楼分析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