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我在变频供水中用了三菱的f700变频器。我用一个远传压力表作为变频器控制输出频率的控制,压力表的量程是0-1.6Mpa,总电阻是400欧,对应变频器的控制电压是5-0V(我接的是10   2   5脚)。现在的问题是客户需要把压力控制在0.5Mpa的压力变化范围内,不知道用PID控制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又该设置那些参数呢,望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朋友帮帮我.

网友A:
完全可行的.但从你提的问题来看,我建议你好好把三菱的使用手册多看几遍.顺便提醒你一下,没有一台变频的的参数设置是一样的(PID).我做的同样的恒压供水设备,用的台达F系列变频器,没有一台PID设置是相同的(因为参数相同不一定就能恒压).不过你不用担心,控制方式肯定能行的.总而言之参数设置是活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给我看看那些参数是要设置的吗?>我第一次接触三菱对说明书上写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B(2019-09-09):
三菱变频器F700自由停车设置,我第一次接触三菱对说明书上写的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