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三相电动接触式调压器 TESGC2J-15KVA)经常碰到这样消费者,对于普通的环型电动接触式调压器如何控制问题: A、电动接触式调压器,就是代替了手调,而是通过电动机的转动来调节电压升降,我这边无论1相或3相调压器都是用单相交流电动机,那控制这个单相交流电动机的正反转,就是关键所在,首先要给这个交流电动机电源,接220V就OK了,我这个上面有端子板,黄色!第1孔和2孔,从第三孔开始,就是用户自己要接这个开关或者接触器来给电动机电信号,通过开关的点动来正转或反转。如下图: 1 2 3 4 5 (接线端子) 火 零 开 公共点 关 (接线) (有了电源) 正转 反转 (反应) B、我们知道如何控制电机了,那接下来就要给这个调压器电源了,如TESGC2J-15KVA图,我们知道三相调压器,是3相4线制,我为什么有12个黑色的接线柱,3根火线如图分别(A、B、C),X是接零,我这个是3相共用零位,用户用1根导线把输入左侧x短接起来,然后再接上您所给的零位,这就是3相4线制了 C、调压器的输出端接线方式和左侧一样。注意,输入端必须接0,输出端可接也可不接0,看您负载上有无零接;

网友A:
现在还大力发展这种调压器?应该考虑淘汰!

楼主:
我这样说吧,根据了很多试验,客户们换来换去,后来还是觉得这个好!!

虽然简单,可是稳定可靠

网友B:
这东西确实老了,电子调压是发展趋势。这种调压需要维护,特别是碳刷的磨损,需要定期的检查和更换。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家伙

楼主:
电子调压的弊端是反应太迅速,调压一下子就过了头,不容易控制,而且只要一碰到稍微高压,马上就会反映到电子调压器上面而烧毁它.

事物都是具有双面性质的,一个新型产品出来的同时,也会有它所达不到的目标!!

用勺子和用筷子的道理是相同的.

网友B:
^_^,楼上有意思。这东西确实很低级。很少这么用

网友A:
呵呵,这种东西太重了,一般人别想弄得动他.本公司原先很多这种东西,主要是用来控制力矩电机的.现在已经全部被淘汰,调压方式改为电子式,电子式调压器可不是向楼主说的那样,电压调不准,应该是你想调几伏就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