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测速环境:通过测速圆轴转一圈触发一次接在X1上的近接开关。测速轴周长:350mm。
测速要求:速度单位为:米/分钟, 速度最小波动为:1米/分钟,刷新频率为:1次/秒

在梯型图中用Fun83SPD速度检测功能,T1设1000ms,速度是可以显示出来,但速度波动非常大,最小波动达到21米/分钟(350*60/1000),如果将T1设为20000ms,速度波动是可以达到1米/秒(350*3/1000),但刷新频率跟不上!

各位前辈,要达到以上要求,不知有其它什么方法,请指教!

楼主:
这个论坛搞销售的多过搞技术的

网友A:
应用指令SPD时,应注意的是:齿盘齿数必须大于60齿且输入频率总和必须小于5KHz。
因存放计数结果缓存器只有16位最多只能计数到32767,若取样时间过长,且输入脉波过快致使计数值超过32767,则溢位旗号发生,计数动作停止。
 注意这些问题达到精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