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请教:富士温控仪表能直接连湿度传感器而显示湿度吗?

网友A:
一般不能

网友B:
如果你的湿度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线性直流,如4-20MA.DC 或1-5V.DC.富士温控仪表能接收,那就可以连接,而显示量程按湿度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