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编程口通讯

楼主(2008-09-04):
OMRON的编程口用那个转换电缆转换成9针口,这个是一般的串口么,我接VIEW的触摸屏怎么不能够通讯?

网友A:
参数设定对了?

网友B:
RS232,你要在PLC的设置里面对该口进行设置。

网友C:
得使用一种转换器,直接变换成9针串口,然后再使用RS232串口电缆即可

网友D:
呵呵;CPM1A的话用个CPM1-CIF01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