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在windows xp中确实可以直接对文件(夹)进行
文件加密
,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要加密的文件(夹)所在的硬盘分区是nfts格式的。如果你的硬盘分区不是nfts格式,请进行操作转换后,再按下面的方法进行加密。
  选中需要加密的文件(夹),右击鼠标键,在随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属性”选项,在“常规”标签中,按“高级”按钮打开“高级属性”对话框,选中其中的“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选项后,确定退出即可。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用上述方法对文件(夹)进行了
文件加密
,以后重新安装系统之前,最好对它进行***(***与加密方法相似)操作,否则系统重装后,可能造成文件(夹)不能正常打开。

网友A:
一般都用FAT32格式,至于加密就用压缩软件压缩时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