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5):
大家好,有谁知道 松下的DF指令和 上升沿开始指令有什么区别
 目前我在把一个松下的程序改成三菱的,松下的DF指令是不是应该用三菱的PLS指令来替换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是不是如果DF指令之前只有一个||出点,就开以用上升沿开始指令来替换,如果DF之前有多个| |,就只能用PLS来改写?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松下的DF指令和上升沿开始指令的区别只在所对应的型号不同。DF指令相当于三菱的LDP指令、DF/相当于三菱的LDF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