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切换

楼主(2008-09-05):
有客户想给355的风机接一个变频器,然后做一个工频切换,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工变频切换有没有什么功率要求呀!!!!!!!!!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330KW的,工频切变频,变频切工频很低稳定,基本上无冲击电流,电话:13725730036。彭先生。

网友B(2008-11-13):
第一步,在50赫兹频率下,将变频器输出封锁,第二步延时0.5秒,第三步切入工频。完毕。简单的。

如果采用有旁路功能的变频器,启动这个旁路功能,那就更简单更可靠了。

网友C:
请教2楼,在50HZ下可以,在40或者是30HZ呢?封锁是什么意思,断开吗?为什么要延时啊?切换到工频是用接触器直接切换吗?有冲击电流不?

网友D:
呵呵;
如果变频输出的与工频不是同步的话,切换肯定是有冲击电流的;
三菱的F系列变频器允许这样直接操作;
一般的都要停止后延时一下再切换

网友E:
不明白什么意思,怎么样去封锁呢,望详细点

网友B:
所谓封锁调节器,就是激励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功能,或者“使能”功能,让调节器的输出处于“封锁”状态,这样就切断了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流,使电机处于断电状态,延时是消耗电机内的剩磁,然后切入工频以降低转换的电流冲击。

这种方法是成熟的应用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2楼,在50HZ下可以,在40或者是30HZ呢?封锁是什么意思,断开吗?为什么要延时啊?切换到工频是用接触器直接切换吗?有冲击电流不?
我想反问的是,切换工频做什么?工频就是50Hz呀,你在40或者30赫兹,切换工频?什么意思?嘻嘻

网友F:
有一台水泵,切换时工频接触器经常跳闸,原因不明。调整了延时间,也无明显效果。

网友B:
上传一个西门子变频器的FAQ,是关于变频与工频转换应用的解释,可作为参考。这种应用应该是成熟的和传统的。可靠性没有问题。

网友G:
变频器设置自由停车,转换时先停变频器,在断开变频器下面的接触器,稍作延时后,接通工频接触器

没什么麻烦的

网友H:
意思就是水泵可以在变频器的拖动下工作,频率可调,也可以在脱离变频器频率不可调的状态下工作
说明白点就是:变频/工频转换吗!

网友B:
给提供一个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10&a_id=499151&s_id=0&num=8#anch
这里讨论的正是变频切换工频的关键问题,电机的剩磁会导致切工频时具有较大电流冲击问题,也许会有很好的启发和解惑。

网友C:
谢谢楼上的解释。我还有一点就是,工频切换就一定是从变频器的50HZ切换到工频吗?工变频切换不可以从40HZ切换的吗?还有就是突然切断变频器与电机,肯定对变频器有冲击。延时多长时间再转换成工频?是等电机完全的停下?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比例?如果等电机完全停下,那就没有电流冲击了,谢谢!

网友B:
呵呵,不是推荐去看那个网址的专题讨论吗?

第一个问题,既然是采用变频器控制,既然是要求切换工频,那为何不将电机的运行频率提升到50Hz在切换呢?如果低于50Hz,在切换功率的时候,转速差会更大,不利于工频转换的。

第二个问题,所谓的“突然切断”变频器与电机,绝不是物理意义的切断,就像接触器开关那样。不是的,这里的突然切断,指的是通过变频器的内部电子电路,将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封锁”,使电机定子电流“突然消失”。我发现这里的一些网友,不知道什么叫封锁,封锁一词来源于功率器件的控制术语,就是突然截止功率管的输出,使输出电流为零。因此,这种突然的“切断”控制,不会有电流冲击,但由于电机是电感元件,在关断瞬间,电机端电压会有突变,而电机和变频器的绝缘等级是可以防护这种电压突变的。因此说这种控制是安全的。

第三个问题,变频器“突然切断”电机后,紧接着将其电气脱离变频器,然后延时投入工频。这个延时是多长时间?他要根据不同的电机而决定。这与电机的剩磁和电磁时间常数有关。对于中小功率的电机可以延时0.5S左右。如果你使用的是西门子的MM4系列的变频器,那这个延时是可以通过参数读出的。在电机与变频器的识别后,这个延时时间被记录在变频器的一个参数号里,将其利用即可实现安全的变频投工频转换。

第四个问题,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感觉问的比较初级,试想,若等电机停下来再投工频,岂不等于直接启动了吗?那样的话,还要变频转投作甚?直接启动的电流是3倍以上乃至6倍的额定电流耶!所以,变频转投工频,一定要在电机旋转的过程切投,越接近工频转速越好。只是要将电机的剩磁放掉才行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