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5):
请问哪里有FX1S-30MT的编程软件

网友A:
这就用三菱PLC的编程软件行了,网上大把的下载。

网友B:
难道三菱N系列和1S系列软件不兼容

网友C: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可以编写FX、A、Q的PLC
现在常用的PLC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软件

楼主:
我有台设备是用三菱PLC做的,我想找三菱PLC和人机介面的下载线,哪里有

网友D:
楼上的 可以联系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