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5):
我的想法是:通过向电信申请专用的ip地址,在远程通过adsl的方式访问该plc,有没有谁实现过这种用法。谢谢。

网友A:
前两天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
1,如果可以建立VPN通道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2,建议的方法是在有上位机情况下,使用PCAnywhere的方式,什么都可以实现。

网友B:
S7-300的工业以太网卡CP343-1, 通常是用做现场局域网的通讯.

针对广域网的通讯(ASDL, ISDN, 专用线路或者电话网), 西门子有"SINAUT ST7"解决方案. 如果你是用S7-300 PLC, 则要安装"TIM3"调置解调器. TIM3模板有TIM32, TIM33, TIM34三款. 根据你们广域网的类型, 选择相应的TIM3模板.

在上位机WinCC电脑中, 安装好"SINAUT ST7cc"软件包. 你就可以远程监控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控制现场. SINAUT ST7已经广泛地被自来水公司用来监控各地水泵站的运行, 或者交通局用来监控各区段的交通流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