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5):
我单位使用施耐德的TWIDO   PLC,因需要下装程序,但将TSXPCX3030-C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提示需要安装usb<->serial软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需要安装USB驱动程序,安装好后找到相应的端口,在软件中找到对应的端口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