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6):
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在智能化监控工程中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以下简明地解答了两线制4-20mA输出电流变送器 / 电流主回路 / 变送器工作电源 / 远传信号线 / 4-20mA转换1-5V / DCS接口TVS限压保护/数字显示面板表之间的接线方案。以供设计者参考!

1、问题:我们拟将普通的配电柜和电动机控制柜改进为可以与DCS/PLC接口的智能型配电柜和控制柜,拟定使用你公司生产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请问怎么样接口?

解答:使用我公司生产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是非常方便的,先看一下DCS/PLC的模拟输入接口图纸.一般DCS/PLC输入接口有两种:外部供+24V电源和内部供+24V电源.要分别对待.

(1)DCS/PLC输入接口要求外部供+24V的,那么,你的控制柜内部就要安装AC220V/DC24V的电源模块,以下是变送器工作电源在控制柜的两线制4-20mA输出接口图纸,供你参考。

2)DCS/PLC输入接口内部供有+24V电源的,那么,你的控制柜内部就不要安装AC220V/DC24V的电源模块了,以下是变送器工作电源在DCS/PLC内部的两线制4-20mA输出接口图纸,供你参考.

2、问题:如上所说我们不但要把普通的控制柜改进为有两线制4-20mA输出接口,我们而且要将普通的控制柜的指针面板表改进为数显面板表,可以用你公司生产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来带动吗? 能否推荐能匹配的数显面板表?

解答:使用我公司生产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来带动数显面板表是非常方便的但有局限性,只需将数显面板表输入端口串联到4-20mA输出电流环中就可以了,但是必须选购4-20mA等标准信号输入的传感器专用数显表, 推荐能匹配的数显面板表如下。另外,设定.比率.量程能匹配的主回路额定电流9999A、1000A、2000A、3000A、4000A、5000A、6000A、7000A、8000A、9000A、小数点可设定,零点可调整。

3、问题:我们拟将普通的电动机控制柜改进为可以与DCS/PLC接口的智能型控制柜,要求测量三相电动机平衡电流,拟定使用你公司生产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三只,请问怎么样接口?

解答::这涉及多只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的工作电源 问题,一是采用每只单独供电(AC220/DC24V、1W),二是采用多只共用工作电源(AC220V/DC24V、功率为1W乘以N只)。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多只共用工作电源的接线图如下。

4、问题:我们在改造一些传统工矿设备时遇到一些输入接口是DC0-5VD的,还有ADC输入接口是DC0-5VD的,你公司生产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两线制4-20mA输出R如何与它们匹配?能提供最佳的电路方案吗?

解答:由于4~20mA变送器输出4mA时,在250欧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不等于0,直接经模拟/数字转换电路转换后的数字量也不为0,单片机无法直接利用,通过公式计算过于复杂。因此一般的处理方法是通过硬件电路将4mA在取样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消除,再进行A/D转换。这类硬件电路首推RCV420,是一种精密的I/V转换电路,也是目前最佳的4-20mA转换0-5V的电路方案,有商用级(0℃-70℃)和工业级(-25℃-+85℃)。

5、问题:我们在改造一些工矿设备时遇到一些输入接口是三线制DC4-20mA的,有的还要带动诸如继电器、伺服电机、电动筏等,少不了GND这根线,你公司生产两线制4-20mA输出的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如何与它们匹配?能提供最佳的电路方案吗?

解答:有两个电路方案如下图:由于推荐方案在信号远传线路上每Km要节约1000元左右,哪个是最佳的电路由你来权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