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6):
请问各位大虾,远传压力表的电阻输出方式发送器起始电阻值:3~20Ω
发送器满度电阻:340Ω~400Ω 发送器接线端①③外加电压不大于6V
我想用压力变送器替换,因为远传表容易坏哈,但是压力变送器是4-20ma电流输出,请问该如何转换哈,谢谢指教哈!

网友A:
不太清楚远传压力表是什么东西?是否输出是电阻值?和热敏电阻类似的东西?

网友B:
要换就要连显示仪表一齐换。除了你的显示仪是多输入信号的,但可能性不大。

网友C:
二次表换就行

楼主:
谢谢你们解答哈,我现在问题是,二次仪表是成套的用亚当模块的,最后处理给电脑记录的哈,我不想动后面的电路,就是想用压力变送器的电流输出方式怎么转换成远传表的输出方式,实在愚钝,恳请解答哈!不知道远传表电阻输出方式,最后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哈!

网友A:
我是做压力变送器的....新手....远传表我不太清楚....
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24V供电 负载能力500欧姆左右,如果你的二次表能采集电流信号,就把二次表做电流表一样串进回路就能 用了.你说的转换成远传表的输出方式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远传表输出是什么方式啊?电流?电压?脉冲?还是纯粹的电阻值?和热电阻一样?加我QQ吧 我们一起讨论27569493

网友B:
远传压力表,说白了发讯器就是个滑线电阻(或叫电位器),显示仪表测量的就是电阻变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