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6):
西门子430变频器不接电机空转时
外部0-10伏频率给定最大只能打到42个频率,频率增益在哪一号参数。我要10伏对应50HZ。

网友A:
量下电压,电位器输出电压

楼主:
试过了,电位器中间抽头到负正好10伏,频率只有42
将端子1和3 ,2和4直接用导线接起来也只能达到42
频率上限设为50HZ,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检查下设置,如设置无问题,可能机器有问题
或试下面板设定频率,P1000设为1,P1040设为50

网友A:
楼主是开环运行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