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6):
在组态wincc界面时,想通过点击输入/输出域,自动弹出数值输入界面,利用软键盘进行数值输入,该如何组态?

谢谢~~

网友A:
請您在Wincc資源管理器中計算機屬性〉〉運行系統下啓用監視器鍵盤選項。

楼主:
太谢谢这位大侠了 呵呵
启用之后就不需要再在组态界面中进行设置了吗?
呵呵 谢谢了

网友A:
黨您啓用了該選項后:

   您的項目運行后,您點擊輸入輸出域將出現如下畫面,出現如下畫面的前提是,輸入輸出域的屬性是:輸入或者輸入輸出,如果是輸出屬性,將不會出現下面的監視器鍵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