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6):
请问:在日本横河DCS CS3000组态AI模块中出现AOF是什么意思?如何解除这个报警?

网友A(2008-10-30):
AOF是报警功能停止输出,在调整画面中将倒数第5个按钮按一下,然后确认就OK了。

网友B:
AOF,我怎么记得是输入开路故障(OF)报警,你只是取消了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