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为什么呢?

网友A:
注重晶体管微观的性质对晶体管设计有用,对晶体管使用有些像“钻牛角尖”,容易使学的很累,又收效很少。对使用者来说,只要知道它在电路中的大致作用,还有耐压、功率、频率等参数就够了。

网友B:
"还有耐压、功率、频率等参数就够了"  如果你设计电路应用晶体管,就一定知道所需对晶体管的要求,选择就是了.只要你设计的电路对,选择的参数对,就一定能工作(晶体管是好的).

网友C:
参数没那么严重,根据数据手册上选择主要参数即可,一般有很多型号满足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