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农村家庭用电, 有一潜水泵起动时会引起很大的压降,现在想问下,在供潜水泵电源上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是否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呢?会是说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是没用的

楼主:
不知1楼的朋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加电容,起动后把电容切除。

网友C:
加装一台单相变频器应该有效的!

网友D:
1. 供电线路太长,线阻和感抗太大;供电容量不够直接起动水泵.
2  如果距离变压器较远,就考虑就地作无功补偿
3  如果距变压器近可以考虑增加导线线径
4  因为你的水泵可以是单相电机所以不能使用变频器.

网友E:
还是使用软启动器或者变频器能改善一些。

网友F:
呵呵;价格没有问题加个软启动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 供电线路太长,线阻和感抗太大;供电容量不够直接起动水泵.
2  如果距离变压器较远,就考虑就地作无功补偿
3  如果距变压器近可以考虑增加导线线径
4  因为你的水泵可以是单相电机所以不能使用变频器.
可以考虑这些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提出的建议,5楼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想问下无功就地补偿电容,容量要怎么选,单相可以补偿吗?单相可以软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