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07):
我刚刚开始学习三菱PLC,看到了这样一张图,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功能都一样呀。
请大家指教,多谢!
它们的逻辑关系相同吗?哪一种结构更合理?

楼主:
不好意思,是这一张图,刚来还在学习中。

网友A:
因爲從程式的運行來看,由於PLC程式是由上往下,自左往右運行,因此對於圖A來説,首先檢查X0的狀態,如果為ON,那麽將X0的狀態存入TR0,也就是臨時存儲區,然後置位Y0,接下來讀取TR0的狀態,然後對X1進行檢測,作與運算后決定Y1是否需要輸出。

而圖B也是先檢測X0的狀態,將數據存入TR0,然後檢測X1的狀態,作與運算后決定是否輸出Y1,然後讀出TR0的數據,對Y0進行輸出。

圖A與圖B的區別在於圖A的Y0將會比圖B的Y0更早的輸出,但是由於PLC的運行指令的速度為MS,甚至於是NS級別的,因此這些時間上的差異對於用戶來説可以忽略不計。

至於那種合理,個人覺得沒有必要去討論,因爲既然這些時間上的差異對於用戶來説可以忽略不計,又何必去計較哪個更合理?

只要程式編寫的機台不冒煙,可正常運轉即可啦……

网友B:
结果因该一样的,具体你再看看三菱的手册。
在欧姆龙是结果是一样的。不同在程序扫描时间会短一点点,程序会短一点,对于存储器差一点的时候,就用简化程序的方法挤出点地址。

网友C:
养成用第一种(a)编程的习惯。楼主的这两个图没多大差别,但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相差一个扫描周期在高速指令或时间中断里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只要程式編寫的機台不冒煙,可正常運轉即可啦……

看来版主是个做活比较多的主!

网友E:
差别大。用STL语言表示出来,完全不同,执行指令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F:
一样,扫描时间也没影响,相等的.大多数程序是输入-执行-输出扫描的.

网友G:
呵呵;就是对应的步数不一样;
A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