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s各位大哥 谁能帮我找到 FX2N 系列的PLC 明细表  和详细说明介绍
FX2N 对  Z3040 摇臂钻床电气控制的改造 谁有吗?
谢谢各位了!急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找Z3040电器图,再.......

网友B:
值得吗?除非连机械、电机都改掉,做成数控钻床才有价值。但触摸屏、PLC、三轴控制伺服电机(X、Y、Z精确定位)、变频器(主钻无级变速)、精密滚珠丝杆(机械导轨精度要重新铲刮)..........还不如买一台加工中心。

网友C:
不划算,,性价别极不好,Z3080本来电气元件少,故障率不高,改成PLC完全没必要

楼主: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用FX2N-48MR改造谁能帮我的忙啊!

网友D:
现在沈阳机床的摇臂钻都改进了。原先的三个时间继电器都取消了。改成小型plc控制了。

网友E:
z3040,就是上下,倒正传,高低速,已经是最优化的电路了,还怎么改?电盘里面就3只接触器一只变压器2个开关,故障率极低。改了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