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PLC是315-2DP 、变频器是SEW的MC07B 、触摸屏MP277 之间采用DP通讯,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以百分比的方式调速及反馈,即:在触摸屏上输入100%表示变频器以1500rpm运行(最高速),50%表示750rpm运行,0%表示0rpm运行,0%与100%之间成比例与HZ对应。

     请教在触摸屏上怎样设置(设定上限、下限)?
   如何将百分比转换成速度值呢?
   0%与100%之间怎样成比例与速度值对应?

网友A:
你的屏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功能。
我一般在PLC里做,好处:换了屏改动少

网友B:
用模拟量很容易做到,用段速就困难了。用通讯也可以做,不过PLC 是必须的(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的方法虽然简单便宜,但变化有限)。

楼主:
2楼的朋友,能具体的说下在PLC里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