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我公司一台拖动直流电动机的速度控制不到了  一调动电位器一点点  它的速度就直线上升  求救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好的

楼主:
那个是好的

楼主:
此问题自己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测速电机上的连接轴上  直流电机转动的时候 测速电机的速度和直流电机的速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