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今天我们公司新装的污水泵投用,启动电流到了2000,而且居高不降...最后把柜那断路器给顶了.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好吗?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盘车呢?盘车不卡 问题多半就是电机上的了。

楼主:
不能啊,它就是一个潜水泵...只是电机大了点

网友B:
软启动没起作用。是直接启动。所以电流高会到2000A左右,<185*2=370*4-——7倍》请检查软启动是否正常。但应注意软启动不能空载,要带一台10kw以上的电动机,否则软启动检测不到电流会跳闸。

网友C:
LS的说的对

网友D(2008-10-07):
1  要盘车
2  软启动的启动电流也是7倍,至少我们用的是这样,也许是假的?

网友E:
软启动的启动电流在2.5-3倍为好,如果是7倍那已是直接启动,还用软启动作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