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谁能提供S7-200的程序例子
大家好。我是西门子PLC的新手。最近手上刚采购的S7-200,因没编过程,谁能提供几个程序供参考,谢谢!我的项目是个水处理项目,其中含变频器对泵的控制,所以里面模拟量、开关量都有。请提供的例子相关的处理方法都有!3Q!!
邮箱:zyzjzw@163.com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光盘上都有。至于要控制变频器要看你选用什么变频器。若是选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用USS通讯控制既方便又节约成本。

楼主:
谢谢大侠 ersacn 的回复!!!
可惜,我手头上没有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光盘,另公司还没定用何种的变频器,我想拜读一下各位前辈的工程例子,借鉴经验,好好学习一下!
我想各家变频器的用法应该不会差的太远,所以什么类型的变频器不是问题!!

楼主:
郁闷!!
没人回复.....

网友B:
打这个电话:看谁敢不回答你 : 8008104288

楼主:
呵呵!
“打这个电话:看谁敢不回答你 : 8008104288",大侠dixinke的话真有霸气
- -!

楼主:
静静的期待中...........................................................................................................
恩,那个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