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手动和自动状态转换的开关在FXGP/WIN-C里面怎么表示啊?

还有个问题:“M8029上升沿”表示的什么啊?

网友A:
1、手动用X10,自动用X11(当然也可以用其他任何尚未定义的输入点)。在FXGP/WIN-C里面有了这两个点就可以编制手动/自动两部分的程序了。还有手动和自动状态转换还必须在外部有一个手动和自动状态的选择开关或旋钮开关(就是接到X10/X11的信号输入)。
2、M8029是指令完成时置位(如FNC72[DSW]执行完成时M8029=ON),它不能被用户指令驱动(不能用OUT  M8029指令),你说的“M8029上升沿”是指在应用程序里调用M8029的上升沿(M8029导通的瞬间通,以后即使M8029还通着,这个信号就断了),来驱动有关程序运行。
具体的基础入门知识可到帖子里来看看,也许对有帮助的: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63&skin=

网友B:
呵呵;手动/自动你要用一个触点来控制;

楼主:
如此简单的问题都回答的那么仔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