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变频电机是专门配备变频器使用的特殊电机,变频电机可在保证力矩的情况下长期低速运行,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是固定的,电机厂是根据电机的转速设计风扇的,普通电机如果用变频器降速运行,风扇的转速也会降低,风扇的风量就会下降,电机温度会升高,而变频电机是用另外加配的电风扇散热的,风扇是不受电机的转速限制的,所以变频电机特别适合用变频器控制时的低速运行。

网友A:
呵呵,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变频电机也可以不外配冷却风机!只要满足长期工作的频率大于35HZ就可以。
变频电机主要是提高绝缘等级,由于变频器的高次谐波,普通的绝缘等级会击穿。
增加了定子电感量,能适应变频器的高频调制交流波。
增加了一些绕组,以改善启动特性
等等,还有很多各种特殊的结构,这些都是各电机厂的专利技术,也不会公开

楼主:
你很懂这方面的知识吗?可以传授吗?
呵呵,谢谢了

网友B:
^_^,二楼说得很到位。我最近无意间拍到了一个变频器输出的波形,电机在运行中。根本就不是正弦波,也不像方波。于是验证了变频电机为什么要将绝缘等级定位F级了。如果有机会,传上来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C(2008-11-19):
长见识了,向大家学习!

网友D:
学习了,我们现场使用了一台600kW的变频电机,只知道是和变频器配合使用的,不知道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向大家学习!

网友B: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主要有三:
其一,绝缘等级不同,一般的电机B级绝缘(这是指的老式电机),变频电机的绝缘F级以上;
其二,变频电机一般都是强迫风冷却,而普通电机是自冷结构的;
其三,变频电机的转速范围比普通电机要宽,所以变频电机的动平衡比普通电机严格,
当然还有许多的不同,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啦。^_^

网友F:
如果不配强冷风扇,那电机发热可就快乐,提高绝缘等级也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