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谁能详细的讲讲三菱PLC的485通讯程序的编制啊,与计算机和变频器的!请详细的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通讯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A:
如果连通讯手册上的介绍都还不算详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想吃现成的,不容易啊,自己下下功夫。
我也不会。

网友C:
与计算机确实是通讯中的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变频器没有现成的例子,FX3U之前的产品要按变频器手册中关于通讯的格式编写程序,比较麻烦,格式在讲到通讯的参数那部分有介绍
如果想省事,用FX3U的和变频器通讯,FX3U的有专门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的指令,很简单,可以看FX3U的编程手册中和变频器通讯指令部分

通讯不是简单的事情,离不开看手册,如果不看手册,只是在这详细的介绍让你看懂,那就相当于把手册里的再在这写一遍了

网友D:
呵呵;与变频器用RS485通讯的话,书上对RS指令讲的是比较详细,但要了解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不是书上搞懂了就能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