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下行问题

楼主(2008-09-08):
电梯是高速电梯
请问在电梯下行是会发电返送回电网吗

网友A:
?电机不用电吗?

网友B:
电梯在轻载上行或重载下行以及减速时,电梯因势能或惯性存在能量,电梯的电机会处于发电状况,如果是变频电梯,将通过变频器的能量消耗电阻消耗掉,是不能发还电网的。如果需要返还电网,须加设能量返馈装置,将本来消耗在电阻上的能量通过能量返馈装置反馈回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