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我有一套AOJ2CPU UNIT板,想就将此CPU板上的PLC板上的PLC梯形图读出。
我不连接I/O UNIT直接将CPU UNIT 连接到电脑上可以输出梯形图吗。
1,连接时钥匙开关要打到什么位置? STOP、RUN还是其它RESET   L-CLR
2,M.PROTECT开关要打到OFF侧(写入许可)位置吗?
3,使用GX-DEVELOPER(或者SWOPC-FXGP-WIN-C)应该如何操作?(我有SC-09的数据线)
4,其它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呵呵;
GX-DEVELOPER(或者SWOPC-FXGP-WIN-C)根本不支持A0J2的型号;

网友B:
用MELSEC MEDOC     DOS版的

网友C:
用MEDOC
FX2N的联过
应该差不多

网友D(2008-11-29):
使用GPP(LADDER EDITOR Ladder Circuit Editor)这个软件连接,很好用的.但是是英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