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摄像机云台是承载摄像机进行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转动的装置。摄像机云台内装两个电动机。这两个电动机一个负责水平方向的转动,另一个负责垂直方向的转动。水平转动的角度一般为350?,垂直转动则有45?、35?、75?等等。水平及垂直转动的角度大小可通过限位开关进行调整。

摄像机云台的分类大致如下:
1 室内用摄像机云台及室外用云台
室内用云台承重小,没有防雨装置。室外用云台承重大,有防雨装置。有些高档的室外云台除有防雨装置外,还有防冻加温装置。

2 承重
为适应安装不同的摄像机及防护罩,摄像机云台的承重应是不同的。应根据选用的网络摄像机及防护罩的总重量来选用合适承重的云台。室内云台的承重量较小,云台的体积和自重也较小。室外用云台因为肯定要在它的上面安装带有防护罩(往往还是全天候防护罩)的网络摄像机,所以承重量都较大。它的体积和自重也较大。
  目前出厂的室内云台承重量大约1. 5kg~7kg左右,室外用云台承重量大约为7kg~50kg左右。还有些云台是微型云台,比如与摄像机一起安装在半球型防护罩内或全天候防护罩内的云台。

3 控制方式
一般的摄像机云台均属于有线控制的电动云台。控制线的输入端有五个,其中一个为电源的公共端,另外四个分为上、下、左、右控制端。如果将电源的一端接在公共端上,电源的另一端接在“上”时,则云台带动摄像机头向上转,其余类推。

 还有的摄像机云台内装继电器等控制电路,这样的云台往往有六个控制输入端。一个是电源的公共端,另四个是上、下、左、右端,还有一个则是自动转动端。当电源的一端接在公共端,电源另一端接在“自动”端,云台将带摄像机头按一定的转动速度进行上、下、左、右的自动转动。

  在电源供电电压方面,目前常见的有交流24V和220V两种。云台的耗电功率,一般是承重量小的功耗小,承重量大的功耗大。

  目前,还有直流6V供电的室内用小型云台,可在其内部安装电池,并用红外遥控器进行遥控。目前大多数云台仍采用有线摇控方式。云台的安装位置距控制中心较近,且数量不多时,一般从控制台直接输出控制信号进行控制。而当云台的安装位置距离控制中心较远且数量较多时,往往采用总线方式传送编码的控制信号并通过终端解码器解出控制信号再去控制云台的转动。

  在选用摄像机云台时,最好选用在摄像机云台固定不动的位置上安装有控制输入端及网络视频输入输出端接口的摄像机云台,并且在固定部位与转动部位之间(即与摄像机之间)有用软螺旋线形成的摄像机及镜头的控制输入线和视频输出线的连线。这样的摄像机云台安装使用后不会因长期使用导致转动部分的连线损坏。特别是室外用的云台更应如此。

更多相关主题的延伸: 深入解析摄像机云台技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