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以前都是比较小的电机所以没有考虑那么多,这次遇到一个110kW的大电机星三角启动,就希望能省一点,所以关于接触器的选型就多想了一点,不过竟然发现疑问很多:

1、作为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应该选择多大的?

2、三角形运行的两个接触器是一样容量的吗?都选额定容量吗?

3、热过载继电器还有没有意义?

还望高手释疑,不胜感激!

网友A:
1、作为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应该选择90-100A;
2、三角形运行的两个接触器是一样容量的,都选额定容量130A;
3、热过载继电器还有意义,整定直128A;(选变频器可省去FR)。
仅供参考,不妥之处望高手指正。

楼主:
请问搂上的您130A的额定容量是怎么算出来的?接触器样本上110kW对应的可是205A的啊?

这么大的电机如果直接启动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假设电网容量足够大。

网友A:
I相=I线/1.732
星三角降压启动有几秒的延时转换,所以启动电流不是很大,但10KW以上的都不宜直接启动。
空载启动电流约68A。

网友B:
110kw电动机额定电流应在200A左右选400A接触器较佳,虽稍贵但触头不容易损坏,作为星型短接的那个接触器选250A的。至于热继电器选电动机额定电流0.95-1.05倍都行。如条件许可用软启动或是变频器最好。

网友C(2008-10-11):
三角形运行的两个接触器工作时是并联运行的,也就是说电机额定电流是200A的话每个接触器只用承担100A的电流。接触器到电机的6根导线也是2根承担一相的电流,因此导线也应该选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