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都有那些?该如何正确排查?虚接和短相都回出现什么现象?
谢谢了

网友A:
电流过大,那要看是多大的开关?

网友B:
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主要是漏电引起的,除非你是新安装的漏电保护器,这有可能是接错线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虚接通常不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除非你是进线端零线虚接,而负载又从别的地方借用了零线。

短路通常也不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除非你的保护器是带过流保护的。

网友C:
原因有:1.主要是选择的漏电毫安太小,延时时间短;2.潮湿度太大;要保持干燥,如有需要可以联系黑猫电器维修中心。
本公司(黑猫电器维修中心)长期致力于低压电器经营与维修:低压电器、DW15、DW16、DW17、DW45、ABB(HM3)、漏电断路器。联系电话:1370197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