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请问三菱FX系列点数较少又带电池的PLC有哪些?
很少用点数少的PLC,看了网上说的FX都有实时时钟,买了一个FX1s-10r-001发现其实没有实时时钟(我要与北京时间同步的),发现这款根本不带电池,所谓时钟只能说是上电计时器,停电时间就不走了!
请问经常用少点数的朋友,FX系列像电脑主板一样有实时时钟的PLC最便宜的为哪款?

网友A:
呵呵;
FX1S是有时钟的;
但不用电池,用的是EEPROM;

网友A:
模块上能显示出实时时钟;

楼主:
但是断电还可以走时吗,不能吧!我想要像电脑主板一样啊

楼主:
谢谢回复!
不用电池,用的是EEPROM:
EEPROM只是存贮器,没电可保持;
没有电池从原理上说不能断电走时
不知我说的妥否,请指正
呵呵

网友B:
FX1N的内置电容可以保存和长时间

网友A:
呵呵;断电时间太久当然时钟就要复位了,一般充满电10日内不通电可以保持,再长就不好说了;
如果长时间不用还要时钟能正常保持的话,就要选FX2N系列的;

网友C:
使用三菱Q系列PLC  最多能使用4096个点呢

楼主(2008-12-02):
多请诸位

网友D:
短时间的断电的话fx1s是可以的

网友A:
需要长时间断电的话可以用FX2N;
最小为16 I/O点;
存储器为8K RAM,带锂电池;
时钟一年不通电也没有问题;
当然FX3U也可以,不过价格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