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各位高手,
  请问系统变量怎么样查看  三菱M60 FANUC 0I,
 我有一台三菱的(斗笠式刀库),我不知道读主轴上的刀系统变量是哪个,因为主轴上是这把刀了,系统还去抓刀,我想改一下换刀宏程式,有谁知道,请告诉我,370044106@163.com,或QQ370044106

网友A:
应该不是宏程式的问题,各个厂家做的不大相同,但大都有逻辑判断,当主轴上的刀号是T码刀号时,不会换刀,可以检查下刀库的信号,

网友B(2008-11-05):
说的像我做的一样哦  在T图里做比较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