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ql server

楼主(2008-09-08):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wincc做的画面

   工艺要求要一些归档数据。是归档变量里面那些数据。想将它们导出来,最好是导成像导出其他变量那样的类似excel的那种。主要目的是想得到某些数据在某些时间的数据,用来做工艺分析。我不知道这些数据应该是从wincc里面导出还是从sql  server 里面导出。不管从哪里导出来,请大家指教。不论从哪里导出该怎么导出。请大家赐教。要导出这些数据需要用其他的软件吗?

网友A(2008-10-10):
从Wincc导出,实质上也是访问SQL数据库,直接访问,也是访问SQL数据库,如果您对Wincc脚本系统不熟悉,那么只能使用直接访问~~

导出不需要使用其他软件,只要你的编程能力够强就可~~

如果编程能力不强,那么只能买西门子的数据处理软件!!

网友B:
楼上的,编程能力强,也要知道数据格式啊,很累的,还是买西门子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