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因为这个DB是公用的,所以用完一次,要转存并清0,请教大家有什么指令或者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在共享DB中的数据, Bool型数据集中放在一起, INT型数据集中放在一起, Real数据集中放在一起. 比如说, 采用了Array[1..xx]结构来组织数据. 你可以用指针进行间接寻址, 对Bool型数据复位, 对INT型数据和Real数据清0.

如果在共享DB中的数据, 都是杂乱无章地排列, 你想做简洁而高效的"清0". 很难呀 !